求教机器人机械臂用的谐波减速器的同步轮问题

楼主(2015-12-06):
求教机器人机械臂用的谐波减速器的同步轮是怎么顶死在谐波减速器输入端上?
我选用的中空型的谐波减速器输入端的薄筒仅输出5.5mm,而这种同步轮宽度至少得11mm,请问用三个顶丝能上得紧吗?

网友A:
你这搞设计的我是觉得无语了。谐波减速机可以这样装同步轮吗?他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键槽,设计一条轴来传递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搞设计的我是觉得无语了。谐波减速机可以这样装同步轮吗?他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键槽,设计一条轴来传递动 ...

这个不是我的设计,是淘宝找谐波减速器的时候看到的。谐波减速器不是分好多种,你说的带键槽的可能是出实轴型的,我说的是中空型的。你可以看下图纸。

网友(2016-01-08):
可以法兰连接的,,,

网友B:
为何同步带轮宽度最少得11mm呢?你选的同步带是多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搞设计的我是觉得无语了。谐波减速机可以这样装同步轮吗?他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键槽,设计一条轴来传递动 ...

2UH的是这样连接的

网友C:
兄弟,搞个连接法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同步带轮宽度最少得11mm呢?你选的同步带是多宽的啊?

同步轮淘宝一下最常见的不就是宽度11的吗?同步带一般是10mm吧

网友(点评):
奥,那同步带对应的是宽9mm或者6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搞个连接法兰出来

请教您,输入端伸出来的是很薄的6.5mm长的薄筒,薄筒怎么能和法兰连接呢?您说的是输出端吧,我理解的法兰就是一个盘子啊。

网友B(2016-02-13):
看你的实物图和减速器尺寸图纸,感觉是用3个螺钉径向固定在减速器的3-M3的螺纹孔上的吧?

网友D:
用膨胀套,中间出轴连接同步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实物图和减速器尺寸图纸,感觉是用3个螺钉径向固定在减速器的3-M3的螺纹孔上的吧?

是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膨胀套,中间出轴连接同步轮。

膨胀套的确可以拓长减速器输入端的长度,但是减速是中空用来走线的,如果用膨胀套再连轴就不是中空了吧

网友E:
SHG/SHF-2UH系列的应该是你能用的,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SHG/SHF-2UH系列的应该是你能用的,你可以看看

我用的是绿的,中空的,和这个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绿的,中空的,和这个差不多吧

没用过绿的的,你可以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F:
绿的的可以找他们商量,加长那个轴就好了。没问题的,成本多一点点。看图应该是17系列的。绿的有专门给人定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绿的的可以找他们商量,加长那个轴就好了。没问题的,成本多一点点。看图应该是17系列的。绿的有专门给人定 ...

原来还可以定制,这个截图是14的,感谢!

网友(2018-09-18):
RV谐波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