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床下料倾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2-06):
下料Ф52mm 材料GCr15SiMn 下料宽度5根*Ф52=260mm 倾斜0.7mm 请教什么原因? 谢谢!!!: P& F2 \8 `$ B
锯条M42 4115M 3/4 时间8分钟一锯。

网友:
  锯切角度,锯条质量,锯条定位块磨损。

网友:
可以换成圆盘锯床,效果会好些

网友:
锯齿钝化,导向磨损

网友: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