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涂装或涂层可以提高保温性能?

楼主(2015-12-07):
现有保温杯内管的外壁一般采用包铝箔的方法来增加保温性能,求解:有没有涂装或涂层的方法能够实现这一功能?要求工艺简单即可。

谢谢。

网友:
保温杯用保温涂料做不到,还不如填充,保温涂料一定要有一定的厚度才可以,都是毫米级的

网友:
热水瓶胆的镀银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