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接头

楼主(2015-12-07):
想要一种连接两根绳子的接头,绳子吊1000kg的重物,要求在吊重物时拉接头的某一个开关接头能快速分开而达到卸货的目的,但是如果不拉开关无论怎样运动都不能脱开。不知有这样的成品卖吗?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起重挂钩,除了电磁铁挂钩断电释放,没有这样的

网友(点评):
难道楼主没想过 为什么起重设备里面没有自动释放的挂钩吗?

网友(点评):
不是这种,我要的类似老鼠夹那种,轻轻拉开关就断开。而且这个是用叉车来吊的没有电,所以电磁的不现实

网友(点评):
我说错了,搬运废钢材的是电磁的,普通搬运的是永磁起重器,吊钩要防止脱钩,所以没有一拉开关就脱钩的东西。

网友:
有一种绳扣就可以,不过距离短

网友(点评):
什么样子的,能发个图片吗?

网友:
一个结构里加电磁就好了

网友(点评):
电磁不现实,我是用叉车来吊的

网友(点评):
再大的油缸也是电磁控制

网友:
好像是非标的吧
方案已经有了,自己设计一个。不是很麻烦

网友(点评):
是有思路,只是加工麻烦

网友:
请参考登山锁扣或者万能卡线器

网友(点评):
淘宝搜搜,谢谢

网友:
在炼钢厂见过此结构
用铁坨砸断钢条
轻轻一拉就掉下来

网友(点评):
对,就要这效果,兄弟知道其中原理吗?可否说说?

网友(点评):
几年前见过,要是具体结构也差不多忘记了,我想应该跟气枪扳机差不多,采用二两拨千斤,你可以照这个思路去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