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视图怎么画

楼主(2015-12-07):
以前上大学也学过画法几何和机械制图,那都是近30年前的事了,毕业后改行了,学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最近想加工个东西,不知道怎么画图,不好意思请教其他人,来论坛求教,请坛友帮忙。立体图附上。图中夹角105度。

网友A:
大哥,没这么麻烦,就你这个图就行,边上附上必要的材质、厚度,写明必要的尺寸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没这么麻烦,就你这个图就行,边上附上必要的材质、厚度,写明必要的尺寸就行了。

图的确简单,就是上面打的孔比2个多。谢谢!

网友:
对的,就把这图外形尺寸,孔的位置尺寸标一下,给加工的人就行,口头交代下焊接和加工要求就行了

网友:
直接在图上标尺寸,然后口头给工人交待一下就行。这行,规矩虽多,但最终目的就是交待清楚,把东西做出来。一味追求图样精美漂亮就有点舍本逐末了。

网友:
孔在对称面上,就是左试图+一个半剖主视图。左试图表达宽度,主视图表示其余关系。

网友:
正规三视图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老师傅基本功还在啊,我要手画轴测图都不知道怎么画,只会用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基本功还在啊,我要手画轴测图都不知道怎么画,只会用软件了。

这就是电脑画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不用出图,直接用笔在上标注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