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车出来产品同心度超差

楼主(2015-12-07):
    各位大侠好:我们公司数车采用的夹爪是焊接式夹爪,我们的工件大部分也都需要调头分两次车削需要进行二次装夹。每次调头车削后工件的同心度往往很差,每次的夹爪在车削产品之前都是经过修正的,包括定位面部分。可同心度总是一直达不到要求。我觉得会不会是焊接式夹爪在夹紧产品时焊缝处受力发生变形导致夹爪移位,从而导致夹住的产品不在中心上导致产品经过调头装夹后车削后同心度超差现象。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求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看法。

网友:
把爪子车一刀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跟焊接夹爪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两顶一夹车就行了,一次装夹搞定。

网友:
记得害怕伏枥大侠有一篇贴子是讲怎么修软爪的,楼主先找一下这帖子,再看下你修的方法对不对。

网友:
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你的卡盘使用达不到标准,

普通的三爪自定心卡盘从技术上来说是没办法保证二次装夹精度在0.01以内的。

可能新卡盘的时候可以保证,

建议更换性能更高的卡盘。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基本几千元的十二寸卡盘技术参数里面是保证不了0.01二次装夹精度的。

网友:
用卡爪夹紧要先找个圆棒夹一下,撑内孔装夹要找个空心圆撑一下。这是用来修整间隙的快速办法。要么上自动装夹修下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