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户外设备的防凝露

楼主(2015-12-07):
    一个户外大型设备,里面有一部分结构是一个L形狭长密封腔体,可以理解成2个长3.5m,宽0.5m,高0.3mm的盒子拼接到一起。密封等级:IP55,用空调调节温度,如何防止里面产生凝露?

网友:
户外环网柜凝露现象分析及解决方案_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8/view-6162262.htm

可以参考下,你没有提供室外正常大气条件,以及空调运行温度,无法判断的哦

不过降低设备内相对湿度,提高设备内温度,就是这两个方向吧。想想冬天开车就知道了

网友:
里面放几包干燥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