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爪孔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5-12-07):
如图,这种双支撑的压爪,上下两个孔的加工,怎样的工装夹具能保证上下孔同轴了?图中的工装加工出来,难以保证同轴度0.03.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咯!

网友A:
对这个没什么经验,不过觉得是不是因为需要钻孔的两个爪子没有可靠的固定, 打孔的时候变形了.
看你目前的设计是把中间固定了, 但两个爪子还是悬臂的, 不是很牢靠.

网友B:
你这个活好面熟啊,你这个还有其他配件吗,焊接的
上下孔一刀镗出,不就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没什么经验,不过觉得是不是因为需要钻孔的两个爪子没有可靠的固定, 打孔的时候变形了.
看你目前的设 ...

谢谢你的回答,我改进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活好面熟啊,你这个还有其他配件吗,焊接的
上下孔一刀镗出,不就完了吗

这个是配合棘轮和棘爪用的,后面那个小弟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镗床,一刀就能搞定

网友:
CNC配四轴也可以加工,关键看你的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