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配合公差,要求紧配,一般给多大

楼主(2015-12-07):
求教: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一个20的轴与铝合金孔配合,要求紧配,一般给多大,太大了会不会开裂?
轴的材质为黄铜,配合距离30

网友A:
吃扭矩吗?载荷方向及大小?
如果是普通的场合,为何不用厌氧胶,装配方便?
如果非要让我紧配,但是没有工况条件,20mm不超过2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扭矩吗?载荷方向及大小?
如果是普通的场合,为何不用厌氧胶,装配方便?
如果非要让我紧配,但是没有 ...

谢谢你的回答!
不吃扭矩,载荷方向沿轴向上很小,紧配的目的是为了同心,如果用胶同心度会差点吧!这两个零件装配采用冷装配,装配后就不拆卸了!
请问装配时怎么样判断是否会开裂?

网友A:
判断要用到过盈配合计算,黄铜径向压缩产生的铝壁内压力,不超过铝材料的许用压力。有公式,也有计算软件的。
你的同心度多少?只是定位作用,可以过盈1丝左右,1丝不会开裂的,注意黄铜棒装配时,需有较长一段导向,最好在10mm以上,这样工装压进去的时候不会压偏。

网友:
铝材 ,起码大0.02才够力。

网友:
2丝到4丝

网友B:
一个紧定螺钉不行吗,楼主用的是什么设计软件

网友:
不会开。3-5道即可。

网友C:
看你的装配方式和要求。没有扭矩,只是起同心作用,过盈1-2丝即可,可用压入配合,也可以把铝合金件加热到200度,可完全不用压力,有导向的话手轻轻推入即可,如果觉得还不保险可把黄铜件冷冻到负五度装配。材料过盈配合的过盈量和传递扭矩的计算有公式的,网上有Excel 的计算文档,找不到我可以上传或发给你。

网友:
按你的设计要求,导套用黄铜件,而且不拆的话,黄铜的材质是否需要再考虑?容易磨损,而且你的设计也没润滑槽。如果要拆又需要定位好的话可以有其他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紧定螺钉不行吗,楼主用的是什么设计软件

谢谢你的回答,给了我一些启发!
我看看空间是否可以放下!
我用的UG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要用到过盈配合计算,黄铜径向压缩产生的铝壁内压力,不超过铝材料的许用压力。有公式,也有计算软件的 ...

我从网上找到了过盈配合计算的国标及计算小软件,进行了学习!
谢谢你的指导,对我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装配方式和要求。没有扭矩,只是起同心作用,过盈1-2丝即可,可用压入配合,也可以把铝合金件加热到2 ...

你好,我在网上已经找到了国标和计算软件,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要用到过盈配合计算,黄铜径向压缩产生的铝壁内压力,不超过铝材料的许用压力。有公式,也有计算软件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装配方式和要求。没有扭矩,只是起同心作用,过盈1-2丝即可,可用压入配合,也可以把铝合金件加热到2 ...

有这个表格吗?传一个?593061455@qq.com

网友:
打销孔呢?

网友(2016-08-11):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装配方式和要求。没有扭矩,只是起同心作用,过盈1-2丝即可,可用压入配合,也可以把铝合金件加热到2 ...

你好,我现在需要一分,可以把那个.XLS  表格发给我吗:249420464@qq.com

网友(2019-06-01):
计算的工具还有吗?可否发给我一个,395375124@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