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出的内孔槽,求工艺

楼主(2015-12-07):
最近老是接一些高难度图纸,头都大了。往外凸的,5个槽,还有一边往内凸的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是菜鸟

网友A:
图出一半,不便多言

网友B:
图纸给全了再说。连孔是通的盲的都不知道。通孔单纯加工可以用拉刀和线割做。不明白了,为啥不开槽用键?

网友:
不知哪个二货设计的,拉出去枪毙10分钟。

网友(点评):
经典设计咋变成了2货设计?自己查MIL-C-5015和MIL-C-26482去

网友(点评):
没看出经典来,我理解设计就是,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简单、实用。

网友(点评):
没看出经典来,我理解设计就是,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简单、实用。

网友(点评):
那去多看看,飞机上用的连接器的外壳

网友C:
这个1.9也有公差,一般应该是加工槽,装进去一个键

网友:
图纸不全,不好说

网友:
放电都不好打,电极不怎么好做

网友:
  贴一张全图,还技术泄密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出一半,不便多言

全图在十楼

网友(点评):
估计只能车完之后放电加工了,话说那么个小孔还要内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给全了再说。连孔是通的盲的都不知道。通孔单纯加工可以用拉刀和线割做。不明白了,为啥不开槽用键?

图在十楼,是台阶孔,拉刀做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1.9也有公差,一般应该是加工槽,装进去一个键

是突出的槽,不是凹进去的

网友:
作为菜鸟的我坐等大侠们前来指点,我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这产品有难度,现在能想到的是电加工

网友B:
是铸造件么??按照我的理解这个东西应该是铸件或者是挤出件,然后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铸造件么??按照我的理解这个东西应该是铸件或者是挤出件,然后精加工。

316不修钢

网友D:
有难度个毛啊。。。。有一个内键的是MIL-C-5015,上世纪50年纪的第一代美军标航空连接器,其余的是MIL-DTL-26482,5键槽,3个卡口销,
这两个标准飞机上已经不用了,现在主要用在工业领域;现在飞机上用的是MIL-DTL-389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难度个毛啊。。。。有一个内键的是MIL-C-5015,上世纪50年纪的第一代美军标航空连接器,其余的是MIL-DTL- ...

求工艺,两个凸出槽,老师傅

网友(点评):
1、插床插 2、车铣复合插(带Y轴)

网友E:
楼主你是只会车外圆的那种机床操作人员吗

网友:
给铣床师傅看下吧

网友:
看一看啊

网友:
公差这么大还不好做

网友:
菜鸟,来学习下。

网友:
凸起不加工,直接车内孔到尺寸。内键槽上插床B5032(抚顺第一机床厂),直接插出来就ok。

网友:
为什么不能设计成镶块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研究下

网友: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在十楼,是台阶孔,拉刀做不来,

旋转拉刀

网友:
交给专业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是只会车外圆的那种机床操作人员吗

我是来请教有加工过这方面的好的加工工艺,因为量很大,目前产量太低,主要是凸起的两根槽不好加工,月需求5万件,

网友:
插床 而且空刀都有的
根据精度选设备或者工装就好

网友:
以前接触过这种零件,确实听说是飞机上用的,当时的工艺是用可锁住并分度主轴的车床,用定制的刀具插削加工。

网友D:
现在民用为主,26482以及变种延伸,主要应用在自动化,以及新能源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民用为主,26482以及变种延伸,主要应用在自动化,以及新能源汽车

我们的是用在比亚迪汽车上的,

网友(点评):
永贵电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民用为主,26482以及变种延伸,主要应用在自动化,以及新能源汽车

大神看下多少一个能做,不是永贵电器的,公司在北京,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你好,我见过的类似航空插头是用粉末射出工艺做的毛坯,我接触这种工艺,精度比较高些,适合批量量产。但是具体的公差要求需要楼主同毛坯供应商和加工厂协商。

网友:
线切割就能搞定吧

网友:
材质?是不是使用粉末冶金煅烧的啊?

网友(2016-01-06):

我这个菜鸟。。。

网友(2016-03-20):
这个好简单,我们厂经常做这样的工件。楼主可以加我QQ36271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