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淬火可以增加刚度吗?

楼主(2015-12-07):
我是外行出身,这是个长期困扰的问题,今天又碰到。手册里说淬火的目的是增加硬度和耐磨性,但是百度百科里说可以提高钢的刚性、硬度、耐磨性、疲劳强度以及韧性等,这里说的“刚性”是不是指刚度?这个说法对吗?按照我的理解刚度是抵抗变形的能力,和弹性模量有关,而钢铁的弹性模量是固定的,也就是说热处理不改变弹性模量,所以也不改变刚度。

网友:
不会改变的,压根就不会改变,钢的弹性模量就是钢的弹性模量。不锈钢的弹性模量就是不锈钢的弹性模量。天朝真是群魔乱舞了,连这种走火入魔的理论都出来了。

网友A:
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的按照书本上的知识定性的说热处理不会改变材料的弹性模量和刚性。其实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淬火还分表面和整体之分,淬硬层的厚度也不一而论,在实际应用中甚至热处理还能改变材料抗腐蚀能力呢。呵呵
如果是教学或者考试,那上面说的都是标准答案,如果是实际应用,还请做做实验,看看淬火的方式和工件的厚度及形状情况进行判断吧。切记不要墨守成规,一切以书本为准。

网友: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加强的,钢的弹性模量也不全是一样的,中高碳合金钢还是要比低碳高一些,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材料强化后弹性模量还是会增加一些。

网友:
刚度和弹性模量有关,弹性模量是原子之间的作用力,淬火虽然增加了马氏体,但只是相与组织的改变。原子之间的力没改变。所以刚度不变。
至于提高的刚性,应该是淬火之后屈服极限升高,塑性变形减少了,看起来刚性升高了。如果严格控制试验过程的塑性变形,得出的结果应该是刚性一致。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解释的最透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的按照书本上的知识定性的说热处理不会改变材料的弹性模量和刚性。 ...

大侠说得是,不同的理论都是对自然规律的不同程度的简化,工作中不能把问题随意简化。但是总的来说,对于一般尺寸的零件淬火对刚度影响大吗?是不是应该忽略?

网友(点评):
我不敢忽略,因为我这边有很多零件,小的阀芯零件,有时候热处理,会有淬透的情况发生。

网友:
哈哈,这个讨论着实有意思。
刚度与杨模有关,也与结构类型边界条件有关。杨模是一个材料的内部性质,但是可没人说过杨模是固定的。举个例子,温度的影响。

当然,杨模也取决于其他因素。比如位错密度,位错长度,位错函数。而热处理,改变的是材料晶体结构以及位错情况。所以说,热处理影响杨模也无错处。实验表明,因不同原因引起的杨模变化量有5%之多。
哈哈,所以,上面的讨论着实有意思。

网友:
综合来看,就看看件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