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储气罐的选用,有没有详细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5-12-07):
各位大虾,小弟不才,对于设备用储气罐一直都是估算!
有没有详细的计算方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你加储气罐的目的是,保证气路压力恒定,波动小吗,还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储气罐的目的是,保证气路压力恒定,波动小吗,还有什么作用啊

主要就是保证气量充足!

网友(2018-02-26):
设计软件设计可以计算啊。我们公司(深圳邦士机电)定制储气罐,工程师都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
FESTO软件里面有用气量的计算软件,你用那个计算然后放点余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