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后会有变形,有什么工装或者什么方法可以保证吗?

楼主(2015-12-07):
关于两内外径相同的薄壁不锈钢圆筒的对接焊接问题。

怎么保证这两圆筒对接焊接后同轴度的问题,因为焊接后会有变形,有什么工装或者什么方法可以保证吗?或者简便的方法在焊接后可以校好?

求高手指点,小弟万分感激,谢谢!

网友:
焊接前做支撑,这谁都明白

网友A:
外径多大,同轴度多大,
小径得话塞跟棒子就行,不过焊点要匀开。
大径得话就得支撑了,提前拉好筋板点焊之后先测一下同轴度
之后也是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径多大,同轴度多大,
小径得话塞跟棒子就行,不过焊点要匀开。
大径得话就得支撑了,提前拉好筋板点焊 ...

圆筒外径是1048mm,壁厚为4mm的不锈钢圆筒,总长为2302mm。然后与同样外径、同样壁厚的,但是长度为1000mm的不锈钢圆筒对接焊接的,同轴度大概是0.05mm。就有想问下有关的工装和焊接工艺这方面的。

网友(点评):
0.05绝对不可能,这么小得公差只是人工焊接不现实,如果使用机器人和专用得工装倒是有可能实现0.5得公差。0.05目前我只能想想。人工焊接至少要一半个毫米以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圆筒外径是1048mm,壁厚为4mm的不锈钢圆筒,总长为2302mm。然后与同样外径、同样壁厚的,但是长度为1000m ...

大哥,我的意思,就是弄个什么样的简单点,又实用的工装,以及对焊接的工艺要求之类的。关于同轴度可以参照通常的一个值!

网友(2016-01-10):
两个圆筒套在实心棒料上间隙小点在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