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铁201 镀白锌后 表面起麻点(小气泡)

楼主(2015-12-07):
产品在表面处理:电镀白锌后,表面出现凸起的小麻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自己以前遇到过,镀锌前,材质已经锈蚀,造成镀彩/镀锌后有凹坑,但是凸起的情况,就不好分析了,是表面去油污问题造成的,还是产品本身造成的!难以辨别!!

网友:
两种情况造成此类现象:一  表面腐蚀,在酸洗的工艺中,可增加酸洗时间,不过效果要看腐蚀程度而定,基本就是略微好点;二  表面有油渍,酸洗时间较短,后道工艺难以吸附在材料表面。就产品图片而言,想达到很光洁的效果是不可能的。201的材质在这里呢

网友:
@一朵娇粉嫩的花
我从事表面处理10年了,和大家集中讨论几个问题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8428

网友:
首先小小的吐槽一下,不锈铁去镀锌,是谁设计的呢?这个问题在很多企业里存在,所谓不锈铁,201,在百度百科的介绍里,耐蚀性差,这个是一个误导,201只是比304,316耐蚀性差,其实在正常的较干燥的大气中,比钢铁的耐蚀性要强很多

而在电镀的难度上,不锈铁其实是和不锈钢一样比较困难的,因为他的Mn,Ni,Cr的总含量达到了25以上,表面极容易钝化

我现在还无法判断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需要了解几个状况

1.这个电镀厂以前玩过201镀锌么?
2.电镀的工艺流程如何,(一般除油或者活化不彻底,不容易出现这样的细密的麻点)
3.表面的突起摸起来是否光滑,还是比较粗糙?
(如果比较粗糙,那么是你201可能有轻微的弱磁性,他不会导致不锈钢工件相互吸在一起,但是这种滚镀锌的电镀槽一般都会有很多残渣或细小的铁屑等等,容易在电镀的过程中被吸附在工件上)

原因不是绝对的,如果能提供一些更详细的信息就更好了

最后,再说三遍,不锈钢镀锌真的好吗?不锈钢镀锌真的好吗?不锈钢镀锌真的好吗?

网友A:
不锈钢镀锌,把我雷进来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不锈钢还要镀锌,为什么不用碳钢了!

网友:
既然要镀锌就不必要使用不锈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镀锌,把我雷进来了~

人家是不锈铁,虽然和不锈钢差不多

网友:
不锈钢镀锌,是为了?

网友:
只知道镀铬棒发黑会变成灰色
0 p5 Z, ]) b9 d$ N9 d看到楼主头像突然觉得很怀念

网友:
楼主是担心 201会生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