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在装配中打开的零件没有单独关闭的×号

楼主(2015-12-07):
sw在装配中打开的零件没有单独关闭的×号,只有关闭软件一个×号。Ctrltab可以切换,窗口层叠可以出来小窗口,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你拖动的挡住了吧,在工作窗口上边线上双击试试

网友A:
应该是你把右边的窗口拉出来挡住了。双击右边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把右边的窗口拉出来挡住了。双击右边窗口

其他电脑双击可以  我那台就不行,没有反应。

网友:
有,在右上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