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销轴孔怎样加工才能保证同轴度

楼主(2015-12-07):
请问各位老师傅!图片中上面的两个销轴孔怎样加工才能保证同轴度!20丝内就行!孔径为14

网友A:
都有什么床子?两面之间距离没有,孔公差也木有

网友:
间距多少,如果间距小得话能买到加长钻头的
看情况间距不是很大

网友:
问题太笼统,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都没说;还有就是现有设备,不一样的设备不同工艺
估计样件是用镗床做的。

网友:
可以用铰刀一刀下去应该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什么床子?两面之间距离没有,孔公差也木有

两内面距离100mm,孔公差正负20个丝

网友:
用摇臂钻床也可以。

网友:
一起钻通,扩钻,加长铰就绝对可以在20丝以内

网友:
不完美方案:长短钻加长短铰。非标
加工尺寸有讲究,问非标厂家。
完美点的,两孔间加钻模套支撑。

网友:
这种结构的产品,有一定量的话,最适合的就是车改镗:做一刀杆,两头装两把刀,保证刀杆和刀能穿过未加工前的孔,然后两顶尖夹持刀杆,刀杆转动,工件作轴向进给,两孔一刀下。当然,首先要考虑孔径与跨度的比值?这个比值太大了,刀杆刚性不好,这个方法效果也不理想。

网友:
你这个公差,问题不大,镗床足够了!

网友:
镗床轻松搞定,假五面体龙门加工中心也可以。

网友:
八爷说过铲车的铲子上面孔的工艺:穿假轴   焊接   一刀镗通

网友:
数控镗转位工作台就行了 或者用卧轴来配着加工···

网友:
中心钻,钻 绞

网友:
直接镗孔啊

网友:
找个分度头或回转工作台什么的,钻个空转180度在钻个空,不行就镗

网友:
这几天看了镗床加工,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有个回转台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