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夹具系列实例一:马鞍

楼主(2015-12-07):
      这几年,也做了好些工装夹具,比较多的是焊接类,想把自己做过的拿出来大家看看,也许很土,也许很不咋的,但每一套夹具一定是实际生产过的,不过实际修正过的地方并没有全部在电脑上更新过。
     一来呢,给大家借鉴,二来呢,通过大家的探讨,能够有一些提升。

先来一副,另外这副夹具有一个致命问题。
图如下:

网友:
楼主继续啊  等着呢
是稳定性吗?
还是导向和配合啊?
第三次看了
着急了啊

补充内容 (2015-12-8 08:42):
受教了

网友:
为什么你的螺纹看不到螺纹线呢

网友(点评):
简化螺纹

网友:
大筒 定位不全....

网友(点评):
定位已经全了吧。圆弧面和定位轴加起来应该可以吧

网友:
请楼主表达客户的需求

网友(点评):
要求无非:装夹方便、拆卸方便、重复装夹精度高等

网友:
大筒要向下压紧

网友A:
筒体定位有问题吧?筒体和铜管每次焊接位置会变不稳定

网友:
这个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
看看热闹,一会编辑,大筒只有一条线接触,会不会定位不好,压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筒体定位有问题吧?筒体和铜管每次焊接位置会变不稳定

没错,装夹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摆幅,你觉得怎么定位更合理

@orc_roll

网友B:
可以在工装上哪根横轴的上部素线整体铣平面,用的时候把零件向下压紧,这样就不是一根线接触而是两根。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工装上哪根横轴的上部素线整体铣平面,用的时候把零件向下压紧,这样就不是一根线接触而是两根。可否 ...

这是一个好办法,定位的问题解决了,但切线处得是圆角,否则会磨损。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会出现这样子:

坏处就是,当铜管直径不变,筒体直径变化时,会出现一个高度差,一来焊枪高度需要变化,二来焊接收缩后,取件困难。
注意图上1.5的尺寸是一个短销定位

网友(点评):
至于1.5的短销,可以在下方装个弹簧,把他变成浮动的,用的时候将工件插进去,先套在短销上,再向下压下去,这样他就不会不够长了。其他方面没想法了。

网友:
夹具,我也想做个很简单的。钻孔前要先划线,再用样冲打点,以此点为准钻,但经常偏差

网友:
桶内采取涨紧的结构即可

网友:
这个可以,受教了!

网友:
装件和卸料不够快捷,用的是螺栓加端盖压紧,每次装卸得拧下螺栓。

网友:
如果空间足够,在外部加V型块,定位夹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装夹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摆幅,你觉得怎么定位更合理

我觉得是否可以在筒体上做一些工艺改变,前提是不影响使用功能,比如做工艺扁位呢?

网友:
这个筒定位后是要干什么的?

网友C:
楼主这方案比较经济,但是筒体的径向定位接触面有点少。
我认为把定位轴做成活动的比固定的要好,把筒体定位动作分解成两步,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也就是说:
内衬轴上加工一螺纹加一段导向孔,定位轴是拔插式的带柄,柄部滚花,使用时先把筒体套内衬轴上,然后把铜套套定位轴上
插入旋紧,然后焊接。至于内衬轴,如果筒体内径尺寸也有多个系列的话,可以做几个不同尺寸的套圈,可以快换。
涨轴一个是成本高机构复杂,还一个是适应尺寸范围小。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点焊方案,也是筒体,装卸和定位有难度~

网友D:
定位不稳,提个小建议:将定位轴加长,从图上看应该还有一定的空间
楼主的定位轴短,只能起到X、Y轴移动的定位,如果加长,就可以同时起到周向旋转定位,保证工件不晃动。

至于压紧,有很多快速压紧,类似凸轮机构,这里楼主已经是成型工装,没必要再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方案比较经济,但是筒体的径向定位接触面有点少。
我认为把定位轴做成活动的比固定的要好,把筒体定 ...

你的意思是把定位轴和锁紧盖板合二为一,那有二:
      1.螺纹和定位轴如何做成一体,假如定位轴又以外圆定位,又有外螺纹旋入内衬轴,这不矛盾嘛?  或者要在底下做一个轴向固定,径向自由的“活动螺母”?
      2.合二为一,意味着定位轴是一个长轴,如何取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位不稳,提个小建议:将定位轴加长,从图上看应该还有一定的空间
楼主的定位轴短,只能起到X、Y轴移动的 ...

定位轴长了如何取件?  另外装夹产品时,大筒在夹紧前会有摆幅,夹紧后不会晃动

网友(点评):
不确定你还有多少空间,但看图应该还有,加长的前提当然是不能影响取料。

网友(点评):
你的问题是虽然夹紧后无摆动,但如果没有周向旋转方向的定位,夹紧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倾斜的状态,加长定位轴就是要保证垂直,而不会出现倾斜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定位轴和锁紧盖板合二为一,那有二:
      1.螺纹和定位轴如何做成一体,假如定位轴又以外 ...

就是定位轴和盖板合二为一的意思
定位轴分三段:手柄部分——定位部(包括定位铜管、筒体和内衬轴配合部分)——螺纹部分
楼主你是担心螺纹和定位段不同心吗?要知道螺纹配合有间隙,一刀车出来的不同心量完全补偿得过来,
毕竟你这工装又不是量具不用要求一丝以内的同心。
再说取料的问题,看你图纸铜管的长度也不长,焊接完,旋掉定位轴拔掉就完了,有啥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定位轴和盖板合二为一的意思
定位轴分三段:手柄部分——定位部(包括定位铜管、筒体和内衬轴配合部 ...

薄壁圆筒件,多半会呈椭圆形,如果内定位用圆轴整料,加之焊接后变形收缩,用手拽基本上是取不出来了

网友(点评):
怕焊接变形取不下来,定位轴配合间隙可以给的大一点啊。内定位用的是整圆,也可以不是通轴,可以做成几个截面配合定位,其他位置空刀避位。方法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位不稳,提个小建议:将定位轴加长,从图上看应该还有一定的空间
楼主的定位轴短,只能起到X、Y轴移动的 ...

你的意思是,筒体因为摆幅,偏离了定位轴线,所以当铜管往下压紧时,筒体会“翘起来”,即筒体会出现一个俯仰角。
你再仔细想一下,实际上不会的,当筒体出现摆幅时,演变成了如下图,两点定位了,同时筒体往上“窜”,不存在俯仰。

网友(点评):
理解上还是有些偏颇,不是轴向倾斜,是横向(直径方向)可能会倾斜,你现在使用中是有这样的问题么?或者说你现在实际使用时有哪些不便呢?拧紧前晃动不算问题,压紧后还有问题么?

网友E:
看像焊接用的,锁紧盖板可开U行槽,快换,效率要高一点。
定位销加长会限制4个自由度,定位效果好,但焊接变形后会取工件难,建议用短销。焊接尺寸一般要求不高。

网友:
这样的会转吗

网友(点评):
当然会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像焊接用的,锁紧盖板可开U行槽,快换,效率要高一点。
定位销加长会限制4个自由度,定位效果好,但焊接 ...

的确,后来给螺栓孔开了U槽,但是主要不是为了快卸,而是拧螺栓是不用“盲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位不稳,提个小建议:将定位轴加长,从图上看应该还有一定的空间
楼主的定位轴短,只能起到X、Y轴移动的 ...

实际的问题就是工件会绕着定位轴中心线可以有小幅度转动,即便是压紧了也不能完全找正。自动焊时产生一定的偏弧

网友(点评):
你现在出现的情况就是,内定位不是整圆,接触面太少的缘故。如果用整圆的,下料的问题很好解决。不好解决的是现有的定位轴结构,如果把定位轴改成拔插式的就没有问题了。我觉得你现在是被旧方案限制了思路

网友:
实际应用会晃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薄壁圆筒件,多半会呈椭圆形,如果内定位用圆轴整料,加之焊接后变形收缩,用手拽基本上是取不出来了

怕焊接变形取不下来,定位轴配合间隙可以给的大一点啊。内定位用的是整圆,也可以不是通轴,可以做成几个截面配合定位,其他位置空刀避位。方法多的是。

网友:
没见过这种东西

网友:
楼主这么久也给可行的答案,过几天帖子就沉了。

网友(2016-01-13):
焊接工装 首重刚性强度   看你这工装筋板拉的, 这啥玩意, 其次机会螺纹定位,螺纹这玩意在大量的热传递后  那个脱模之困难, 你要是搞重型的 工人砍死你的心都有。 你搞这样的工装无非是为了个定位, 实际上焊接有焊接的优势,搞个辅助的 电焊点两点也就成型了, 焊接时用个不带螺纹的小心防止下焊接变形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
加分擦擦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