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钢板弹簧吊耳铣Ø37孔的两端面如何定位?

楼主(2015-12-07):
大批生产的。

网友:
可车,设计好专业夹具。车端面,内孔。反过来以内孔设计芯轴再车另一面即可

网友A:
大批量加工用小卧加随便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批量加工用小卧加随便干啊。

我想问毛坯余量不一样,76尺寸方向定位后,加工出来的两边会不对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毛坯余量不一样,76尺寸方向定位后,加工出来的两边会不对称。

楼主要讲清楚毛坯余量哪些位置有变化?变化量有多少?你现在是的工艺是怎样的?不然别人怎么帮你呢?总不能靠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讲清楚毛坯余量哪些位置有变化?变化量有多少?你现在是的工艺是怎样的?不然别人怎么帮你呢?总不 ...

嗯,76两端面都有5mm±2的余量,如果以76一端面定位的话,毛坯尺寸变了,加工出来就不对称,不知道怎么划线。

网友B:
1、大批量加工你还要划线?说说你的工艺,设备状态,也许可以给你点建议
2、楼主去量一下37孔下方加强筋的位置,两侧加强筋之间的长度尺寸应该变化不大的
3、你这种铸件两面都要加工的,通常两面之间的余量变化会比较大,即使是余量变化不大的,在大批量加工中,靠夹具定位时,        一般也不建议以其中一个待加工面作为定位基准,否则就会遇到你现达种问题:假如余量偏差1MM,两面加工完了以后,你会        发现第二面与其它毛坯面之间的的偏差会达到2MM;
    所以建议你用37孔下方的毛坯面作为加工第一面时的轴向定位基准。

网友:
大批量用组合夹具体,成排双端面一起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大批量加工你还要划线?说说你的工艺,设备状态,也许可以给你点建议
2、楼主去量一下37孔下方加强筋的 ...

嗯,这个零件是做课程设计的,谢谢你的方法了,加强筋是铸造成形表面,不加工,变化会不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零件是做课程设计的,谢谢你的方法了,加强筋是铸造成形表面,不加工,变化会不会大?

具体的话要看你的铸工艺了,通常情况下这个位置的尺寸偏差是不会太大的,用加强筋作轴向定位和侧向压紧,按8楼大侠的思路,一次装上一排,两面同时加工,效率很高的

网友(2019-06-13):
你好,请问您的课程设计还要一些资料吗?我们也是这个。毛坯锻造的时候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老师说让查手册。。。之后的工艺就是车端面和内孔啥的。可是我设计车夹具有点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