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实现正交轴旋转求教

楼主(2015-12-07):
正交轴,一般用伞齿轮。
但是空间小,伞齿轮强度不够。斜齿轮,蜗轮蜗杆空间也不够。因此考虑凸轮或连杆。
输出轴转动角度<90°,往返运动;
限高60~70mm;低速<30rpm,扭矩>200NM。
不要求等速,主要是传递力矩。

谢谢!

网友:
楼主也不搞个示意图,让人好费解。

网友A:
不要求等速的话,就直接十字轴万向节,或者摩擦轮。前者需要计算位移曲线以精确定位。后者传递等速,但是精确定位有难度。

网友(点评):
忘了说明,不要求等速,主要是传递扭矩。

网友(点评):
校核下强度,万向节应该能满足。你给的参数里没有空间参数,不过70的尺寸,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再去Van的话,就发个清晰的图片上来。网上实在没啥好图片。这个结构可供楼主使用

网友(点评):
“再去Van的话”?没看懂。

网友(点评):
vancouver,温哥华。抱歉,最近写邮件写顺了,没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求等速的话,就直接十字轴万向节,或者摩擦轮。前者需要计算位移曲线以精确定位。后者传递等速,但是精 ...

高度限制,尽量60,不行再放大到70mm;水平的X,Y方向稍宽裕。
现在主动源是Z向旋转的,输出轴是X向的。
万向节直径需要强度校核一下,垂直估计不行了,要再次调整到水平布置。
摩擦轮没接触过。

谢谢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去Van的话,就发个清晰的图片上来。网上实在没啥好图片。这个结构可供楼主使用

谢谢图片。我这个应用不需要花键,直接固定长度的双节似乎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直连的话,90度可能麻烦。我给你那个图片上还有个中间结,可以形成双45度结构。

网友(点评):
附图是单节。双节应该可以90.

楼主:
万向节长度太长,主动源改水平布置有点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