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个Φ200的圆柱体旋转需要多大的力?

楼主(2015-12-07):
需要考虑摩擦力,都需要什么公式?
求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可以先看看理论力学书,圆柱体为什么会旋转?

网友A:
吹灰之力,小孩玩的风车直径有超过200的,吹一下就转个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灰之力,小孩玩的风车直径有超过200的,吹一下就转个不停。

要是图中这个呢?

网友(点评):
没有轴承吗!

网友:
力,是改变稳态的条件,也是某些系统下维持稳态的条件。
不考虑相关摩擦损耗,一个匀速转动的物体,理论上不再需要扭矩输入(力输入)
但是从静止加速到这个稳定状态,却需要足够的扭矩。
你算这个,就要先搞清楚启动条件,然后才是力的需求计算。

网友:
去超市,找到卖奶粉的柜台,找一个类似的罐子  转   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要计算圆柱体的惯量和力距,从静止到动态是需要扭力的

网友(点评):
没有具体的条件,怎么都扯不明白的。所以我在4楼开了个玩笑。

网友:
简单的3要素问题搞清楚了,才能计算大小!LZ问的太笼统,神仙也被问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是图中这个呢?

没有,不经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图中这个呢?

还要考虑配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