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2014工程图中尺寸序号号怎么标注?

楼主(2015-12-07):
请教各位师傅,高手,大侠们:
在图中几个尺寸前标上序号1 ,2 ,3 ,4 ,5, ......标注效果如下图  谢谢

网友:
这个solidworks可以做到吗?

网友:
可以在CAD里画好倒过去

网友A:
2014版安装inspection插件,2015版在插件管理器中启动inspection插件

网友(点评):
然后呢,怎么用?

网友(点评):
然后就自己看帮助文件

网友:
我都是手动的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
没见过第二种标法,估计是特殊插件

网友:
插入模型尺寸即可

网友:
标序号有什么目的

网友:
看楼上几位胡诌的劲,就会感慨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有人提到inspection,难道不应该是在社区里搜索inspection的关键词,或者全网搜索solidworks inspection吗,自己找答案,自己分析难道是个难事。
solidworks质检插件InspectionXpert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0483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4版安装inspection插件,2015版在插件管理器中启动inspection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需要呢

不是为什么需要!是你现在不需要,以后就......

网友:
这种标序号的图纸,一般是设计图转成的质量部的质检图。设计图纸没必要也不需要标注序号,设计图面需要整洁、干净、清晰。

网友(2016-03-01):
我要威望

网友(2018-05-07):
我也想要知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