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孔,攻丝崩刃原因分析

楼主(2015-12-07):
在加工磨具过程中,最近老是出现钻头断掉,丝锥崩断情况,很郁闷。请问各位大侠,打螺纹孔时,钻孔大小怎么算出来的?老师傅都是根据经验的,有公式吗?丝锥断掉该怎么拿出来?难道模具要废掉了吗?

网友A:
标称直径减螺纹的螺距。比如10的螺纹1.5的螺距,就是8.5。3的螺纹螺距0.5那么就是打孔2.5。

网友A:
标题

粗牙和细牙都是这样计算。但实际加工中,某些难加工材料可以适当放大一点打孔直径,根据螺纹大小一般0.1~0.5左右。丝锥断了用盲孔用电火花打,通孔用线割。

网友:
可以看一下......也可以自己在百度文库 下载

网友(点评):
丝锥断了 电话呲出来..... 直流电 水泥电阻 无极电容 自己做一个 加工冷却液 可以煤油,既然山寨电火花 直接用肥皂水也可以的...

网友B:
丝锥断掉,可用专制的三爪扳子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牙和细牙都是这样计算。但实际加工中,某些难加工材料可以适当放大一点打孔直径,根据螺纹大小一般0.1~0 ...

线割很好像挺麻烦的,因为是其他部门的,跑过去也挺远的。次数多了也不太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锥断掉,可用专制的三爪扳子取出。

没听说过,我去查一下。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三个爪插入丝锥的三个槽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称直径减螺纹的螺距。比如10的螺纹1.5的螺距,就是8.5。3的螺纹螺距0.5那么就是打孔2.5。

嗯嗯,每种尺寸只对应一个固定螺距吗

网友:
我们这里丝锥断了零件直接报废,然后我们买单。连返修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
我们都是用穿孔机吧丝锥穿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