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水里的油缸

楼主(2015-12-07):
需要有一种油缸,能在海水中使用,压力100bar,首先要选用哪种材料?选用哪种油封?

网友:
泡海里,316L可以了~

网友:
镍铝青铜耐海水的杠杠的

楼主:
镍铝青铜具体牌号?哪里有卖?陶瓷找不到厂家制作;316L有成功的经验吗

网友(2016-01-28):
等待结果!

网友:
以前做消防设备时,船上及钻井平台上用316L是够了,但要完全浸泡在海水中使用,防腐不一定能够满足要求

楼主(2016-03-10):
谢谢各位的介绍,有结果后一定会介绍给大家的

网友:
国内海洋装备这一块,习惯于用316L,其实船用钢板也是可选项之一,具体牌号找度娘

网友A(2016-05-11):
我就想不通了,你们是不是在开玩笑的,用不用316L和海水里面的氯离子含量有很大关系的吧。。要是那种流速很快的海水316L能行么?求不扯淡,不专业没事但是别乱讲行不行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啊。。平台上用316L那是因为海风吹过来的小水滴里面有氯离子。。金属材料最怕的就是氯离子了。所以海洋平台上面油漆的防腐等级很高。什么WTHF1什么的。。我现在是越搞越对材料没信心啊。。

网友(2017-04-29):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不通了,你们是不是在开玩笑的,用不用316L和海水里面的氯离子含量有很大关系的吧。。要是那种流速很 ...

我做过消防炮油缸,就是一个油缸把消防水枪升起来,喷海水,而且是海水从油缸内部空心管穿过,当时里面的管子就是316L材料的。泡在海里的油缸可以用不锈钢材料,活塞杆利用不锈钢镀陶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