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5-12-08):
准备打样,做100个,是开模做呢?还是激光割,然后冲侧边?

左上角的那个凸起不用考虑,那个现在不做。

补充内容 (2015-12-8 11:20):
大小是 200*200mm

楼主:
找人做了10个。150元。激光割。说折弯精度在0.2以内。

网友:
朋友你没尺寸别人没法参言的,从你的价格上猜测这个零件;不大,模具费在3000以内

网友:
这种模具生产效率低精度高适合打样,

网友:
打样的话考虑用激光割后折弯

网友:
你这种钣金件,激光切割后折弯,比较划算。现在的激光切割,精度已经控制的很好了。开模成本还浪费材料。

网友A:
冲压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压就行啊

你的意思是做个模具?还是用通用的模具冲一下就行?

网友:
肯定得模具啊,这个是考虑量多的情况,量少还是激光吧

网友:
你的具体尺寸和精度要求没有给,不好给建议!
我觉得激光折弯比较合算!如果加工那十个加工精度你不满足,可以找高精度折弯的厂家询价,看看和开模比哪个更加合算!

网友:
看你厚度和材料,目视一般的数控冲能加工,但是你的精度需要多高

网友:
激光切割,然后折弯。

网友:
除非量很大,不然还是激光+折弯好,模具起码要落料模具跟成型模具。

网友:
激光切割很便宜,速度也快

网友(2016-01-13):
没量的话,还是激光切割或数冲(有毛刺需打磨),然后折弯,都是很常用的工艺,也不会太贵。

网友:
100个就不要开模了吧。。

网友(2016-02-19):
激光割吧,我个人估计,做一个差不多5块钱左右。

网友:
激光切割后折弯

网友(2016-05-09):
激光割,然后折弯
我们厂不到两小时就能完成。

网友:
数控冲切,折弯也行

网友:
数控冲最便宜

网友:
激光切割,然后折弯,激光可达到0.1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