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桥式起重机卷扬小车卷筒尾端螺旋槽深度

楼主(2015-12-08):
请教各位大神,桥式起重机卷扬小车压板螺栓固定钢丝绳位置,卷筒尾端的固定圈绳槽,经查多个厂家图纸,都是做的比使用圈的绳槽深度要浅,请教下这个浅槽的来源及根据是什么?见附图。

网友A:
GB/T 9006.1-19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T 9006.1-1999

JB/T 9006.1只规定了使用圈的槽型,至于固定圈的槽型为什么现在的厂家都做成浅槽型,都不知所以然,找不到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