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油封及组合油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2-08):
请教大家个问题,尘封、油封及组合油封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尘封就是防尘圈
油封顾名思义就是封油的,有轴用,孔用
组合油封应该指由几件组合起来起作用的油封,如DAS,格莱圈,斯特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尘封就是防尘圈
油封顾名思义就是封油的,有轴用,孔用
组合油封应该指由几件组合起来起作用的油封,如DA ...

谢谢大侠指点,烦问大侠:油封能够防尘、防水吗?即不让里面的油渗出,同时也不让外面的水及泥沙伸到里面.图片是拖拉机半轴总成,现在使用两个骨架油封密封的,现在想改型用于水田,得防水防沙,请问有什么放的办法或密封件?谢谢

网友(点评):
油封能防尘防水,估计油封可以用两个,一个唇口朝外一个朝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