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社区 请教一下SolidWorks的问题域

楼主(2015-12-08):
2014SolidWorks 一开始还好 今天开始突然不能渲染了  每次渲染之后都是一片空白  看不到零件6 l' L0 t$ j1 R6 v7 B

楼主:
渲染之后都是这样效果 预览窗口也是这个效果

网友:
肯定与你操作系统作了什么更新,或者是显卡驱动出了什么毛病有关,别说你觉得好好的,你觉得是你的肉眼感觉,实际上原来就有问题。

楼主:
之前都是可以渲染出来的 今天突然就变成这样的

楼主:
后来把电脑重启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