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solidworks中圆柱表面上画再画一个圆柱?求助

楼主(2015-12-08):
请问:怎样在solidworks中圆柱表面上画再画一个圆柱 且两者之间是相容的

网友:
相容是啥意思?不解

网友:
是内相切,还是外相切,相容是啥意思?楼主稍微解释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还是不能准确理解各位高人提的各种高能要求啊:只解决了相容,忘了“上面”。差评

网友:
楼主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楼上这是相贯。不过LZ的意思真是不大明白,要么是合并不合并实体的区别了。

网友:
小白后排围观大神炫技,表示同不懂相容是什么关系。。。

网友:
尼玛,我还真去百度了一下相容是什么意思。。。然而我还是不懂楼主是啥意思

网友:
真的是,楼主所要表达的再清晰一些吧

楼主:
我知道了 是我当时没有表达清楚 但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
选个基准面拉伸一下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