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B材料,正常淬火硬度(HRC)能达到多少?请教

楼主(2015-12-08):
请问Q345B材料,正常淬火硬度(HRC)能达到多少?使用中频加热后淬水,表面硬度能否达到HRC40-45,以及如真能达到此硬度,材料会不会发脆呢?还有就是用水淬好,还是用盐水好点呢?请各位前辈予以解答……小徒在此拜谢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Q345不做热处理,如果需要可以用35、45 及以上钢材。

网友:
这种材料热处理干嘛用?

楼主:
当时弄错了,没有想到需要热处理,但现在都已经使用Q345B材料加工完成,现在再改工期来不及了,只能在这上面想办法了,请问表面热处理到HRC40左右,是否可行?

网友:
气氮。液氮,好像可以

网友:
不能热处理。可以用其它办法提高表面硬度。

网友:
HRC40应该达不到的,除非有别的特殊热处理工艺

网友:
Q345含碳量小于0.2%,淬火后表面形成条形马氏体,与原材料相比强度和硬度有很小量的提高,具体能到达什么程度你可以用材料做个试验,然后打一下硬度。
建议渗碳淬火加低温回火,对于高碳钢,淬火后表面形成针状马氏体硬度有很大提高,回火去一下内应力。

网友:
含碳量太低,建议渗碳处理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现在公司已经准备渗碳处理了……

网友:
这材质一般不热处理吧

网友:
HRC40应该达不到的,材料基础放在那的。特殊的处理成本,和工期会更难确定。& h7 Q8 C# z" h8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