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切割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5-12-08):
一个废锂电池切割回收的案子,切割片直径188mm  3片一起切  用的是切瓷砖的那种切割片,现在电机怎么选择啊   线速度 还有 切割阻力,都不太清楚啊  啊有前辈做过

网友A:
你先买个普通,切割机,那来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买个普通,切割机,那来试试,再说

大公司,不敢试,责任问题,而且机器报价太低,没成本试

网友:
用手持打磨机换切割片实验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