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拉机半轴总成部分,要改型为水田机型,需要做防尘防水

楼主(2015-12-08):
该结构为拖拉机半轴总成部分,现在结构是用两个骨架油封密封,现在要改型为水田机型,需要做防尘防水,求教大家几个问题:1.防尘圈能防水吗,在外面加一层防尘圈可以吗?
2.是不是不能用油封防水防尘?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防尘圈,油封防不了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尘圈,油封防不了水

那应该如何防水?

网友B:
你可以查一下机械手册的密封圈,选一种合适的密封结构,一般用O型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查一下机械手册的密封圈,选一种合适的密封结构,一般用O型圈就可以了

像这种地方,用了两个油封,有防水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种地方,用了两个油封,有防水作用吗

油封主要是防尘和油的泄露,也有特殊的油封可以起到防水的作用,你可以查查资料。

网友C:
有专用防水的密封,如格来圈

网友(点评):
那个国家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防水的密封,如格来圈

格莱圈和泛塞封是不是都是防水防尘的?

网友:
防水,看材料,聚氨酯不防水,一般橡胶还行

网友:
骨架油封可以防水的,防尘就不好说了,水田里泥太多了,除了加防尘结构;最好再加个挡板之类的

网友:
油和水的粘度有差别

网友:
你可以多参考参考其他水田作业机械。再一个市场上已有的肯定比你去定制的价格低廉。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水管子猛喷水?拆开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哈 我最早就搞拖拉机,同行啊。
半轴当时也想最深的是,下水田实验,水草等卷进去损坏油封。
你这个不知有这方面考虑没。防水反而不是关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 我最早就搞拖拉机,同行啊。
半轴当时也想最深的是,下水田实验,水草等卷进去损坏油封。
你这个不知有 ...

楼主说的很对,特别泥沙,很容易就把油封给损坏了。楼主你们当时是怎么处理的?请指教

网友E:
加机械台阶或迷宫挡板,最外面加外旋切片

网友F:
可以试下浮动油封。我设计的行走设备的从动轮里用过,也可以在水了用。效果不是很理想,但目前还没有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机械台阶或迷宫挡板,最外面加外旋切片

谢谢您的解答,能不能给提供点这方面的资料或者参考,以前从没接触过,有点找不到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下浮动油封。我设计的行走设备的从动轮里用过,也可以在水了用。效果不是很理想,但目前还没有更好的 ...

谢谢您的解答,我能看看您的案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主说的很对,特别泥沙,很容易就把油封给损坏了。楼主你们当时是怎么处理的?请指教

这个不太能说,建议你看下国内现成的机型作参考。
每个厂家设计都不相同,但是经验数据相当重要。
我们当时做了很多实验,也只是改善。
实际就是到我离开公司,出厂的拖拉机没有一台能保证保修期内油封不漏油,(当时一个玩笑,100台能有一台不漏油就是合格,公司排名国内前三),出口到欧美的机器都是到岸后重新装配调校的。
记得当时拆一台日本拖回来的拖拉机,半轴一个手指可以推动,里面齿轮都是一次锻压成型,后来测量公差在7级左右,当时很吃惊,现在5年了,接触日本机器多了,越发佩服日本的工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太能说,建议你看下国内现成的机型作参考。
每个厂家设计都不相同,但是经验数据相当重要。
我们 ...

谢谢楼主解答

网友G:
用两个带 副唇 的油封,一个口朝里防油,一个口朝外,防尘防水。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两个带 副唇 的油封,一个口朝里防油,一个口朝外,防尘防水。可以参考下

油封防尘不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