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10打印字体更改,请教

楼主(2015-12-08):
有时候CAD2010打印的时候字体可以更改为黑色 但有时候怎么都改不了如果所以 就算用这个打印样式表 还是如此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单色打印

楼主:
是这个普通这里无法修改的缘故吗

网友:
ctrl+P出来的对话框里,选择右上角的打印样式表,可以更改每种颜色需要打成什么颜色

网友:
1、编辑打印样式,2、选要更改的颜色,当然你可以吧所有的颜色都选了,3、选择需要打印成的颜色,然后保存。以后打印就选刚更改过的打印样式就可以了

网友:
你得确认monochrome打印样式是保持在原来默认的方式,而不是被修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