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滚针轴承配合的轴一般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5-12-08):
与滚针轴承配合的轴一般用什么材料和热处理工艺。与滚针轴承配合的轴直径10长度15,转速2000转/分

楼主:
期待有人支招

网友:
镀铬棒(轴承钢)就可以了

网友A:
是无内圈的轴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无内圈的轴承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Cr15

采用什么热处理工艺 合适呢  谢谢

网友C:
如果尺寸可以还是带套,这个是男的都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尺寸可以还是带套,这个是男的都会啊

呵呵  现在就是戴套。但是这样的话轴就有点太细了,强度不够容易发生断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什么热处理工艺 合适呢  谢谢

轴承钢调质(如果载荷大,需要保证一定韧性),然后表面高频淬火再磨削,注意与滚针滚动的时候润滑做好,不然摩擦过热了会降低硬度,引起早期磨损~

网友:
诶, 我以为是 40Cr 呢!!

网友:
低碳钢渗碳也是常用的材料。

网友:
一般用低碳合金钢!

网友:
42CrMo锻造,调质处理HRC28-32,应当可以了。滚针轴承也有内圈的,不需要高频淬火。

网友(点评):
LZ说了是无内圈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