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支撑 电机选型

楼主(2015-12-08):
平时伺服电机选型时,轴承、减速器转动惯量是不用计算的,现在用个大型的回转支撑,要算它的转动惯量吗?还是直接把他们当减速器看待?

网友:
可以把你的具体要求说出来,精度要求多少,也要看看伺服加减速机是否可以实现。不然你可能就要换方案。

网友:
可以用中控旋转平台或者旋转马达,还有就是凸轮分割器

网友(2016-03-18):
中控旋转平台或者旋转马达,还有就是凸轮分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