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要求两个面等高的标注

楼主(2015-12-08):
上图  A面和B 面要求等高,标注的时候 应该怎么标注?  1   以一个面为基准,标另一个面的位置度公差      2  以一个面为基准 ,标另一个面的平面度公差。  哪种方法对?或者两种都不对?还请大侠指教!

网友:
要是我,会这样表示两个面等高,请大家拍砖

网友:
平面度是形状公差,是单独一个面的,你这A,B是2个面的话应该不可以标平面度吧。

网友:
(两个面需磨,高度一致)
简单粗暴

网友:
平面度标注轮廓度或平面度+CZ(ISO和GB)
美标加CF

网友(点评):
美标俺了解,ISO没注意过。这回记住了。

网友A:
GB-T-1182-1996形状与位置公差通则,定义,符号和图样表示法上有例子。比5楼要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GB-T-1182-1996形状与位置公差通则,定义,符号和图样表示法上有例子。比5楼要全

GB/T1182 是翻译的 iso1101;
GB有一定的滞后性,有些标注方法更新了;
可以去看iso1101-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