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给点意见,看小弟这样的思路是否可以啊!

楼主(2015-12-08):
还是那个纤维混合机,这个是我设计的思路,简易的,旋转还有吹气,纤维是每段长12mm的那种如图所示,要这两种颜色不同的纤维混合一起,不知道我这个方案可行吗?

楼主: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图片

楼主:
再次追加一下,求指教啊!

网友A:
这是在管道里吗?这样容易纠缠在一起吧?梳毛吹散有现成的设备,两种颜色用两台机器,配合不同速度就能按照不同比例混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管道里吗?这样容易纠缠在一起吧?梳毛吹散有现成的设备,两种颜色用两台机器,配合不同速度就能按照 ...

这样两种不同颜色的混合一起要均匀的!

不能同两个机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