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度应该怎么计算?如图

楼主(2015-12-08):
如图所示,检测两个孔的位置度(图是随手画的,可能画的有问题,标注也是随手标的),我想问下这种位置度怎么计算,主要代入了最大实体要求,是不是要把基准,被测要素实际值测出来,综合计算。

假如本例B 80.05
A100.08
60
φ20.05

位置度应该怎么计算,求大神。

网友A:
位置度不是计算的,是机械设计手册查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度不是计算的,是机械设计手册查表的

怎么查不是计算理论点和实际点之间的距离吗

网友:
你的图完整点

网友B:
BJI准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JI准面呢

B是上面两个面对称面做基准啊

网友B:
孔的最大实体是  最小公差  轴的最大实体 是上公差
  最小实体反之

网友C:
图纸需要要把60±0.05改为理论尺寸;
孔组的位置度带MMC和datum shift不推荐手算,涉及到BONS和datum shift;CMM的话可以直接评价;
被测要素和基准都MMC可以做检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的最大实体是  最小公差  轴的最大实体 是上公差
  最小实体反之

这个是在哪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需要要把60±0.05改为理论尺寸;
孔组的位置度带MMC和datum shift不推荐手算,涉及到BONS和datum shif ...

图纸上好像确实是理论,用三坐标测得,直接看怎么看

网友B:
我找了半天才知道的 .我们公司他们老员工叫他们来培训了 .    后面百度才发现的百度试下 GD&T 第四讲:定位公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纸上好像确实是理论,用三坐标测得,直接看怎么看

可以直接生产报告里面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找了半天才知道的 .我们公司他们老员工叫他们来培训了 .    后面百度才发现的百度试下 GD&T 第四讲:定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生产报告里面就有

我们这我也不知道为啥,三坐标是测那几个尺寸,然后合成计算跟理论点距离看的

网友:
我在百度文库搜了几次才找到的  有几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