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淬火,奇怪现象

楼主(2015-12-08):
问题零件描述:

1.该零件图纸请见附件,

2.该零件试中间是空心的,而且内壁需要承受210bar的压力,为了保证质量、节约材料我们采用了锻件工艺,而不是圆钢。

3.零件材料是20CrMnTi,毛坯经过锻造后,进行正火处理,正火的温度要求超过930度,硬度范围:HB156-207;

4.粗车,留单边1.25毫米的余量后,再进行数控车,外形数控车到图纸尺寸,内圆和球面处留有单边余量0.25毫米。

5.进行渗碳淬火处理,该热处理温度控制在930度以下进行。要求硬度为HRC55~60,渗层0.8~1.1毫米(单边)。

6.进行磨削内圆和外球面磨削。

现在工艺出现在第五步,零件渗碳淬火后,整体向内收缩,基本一批零件全部向内收缩0.3毫米左右,而且该零件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零件的中间部分硬度和渗层都可以达到要求,但是零件的两头硬度基本上都达不到要求 ,硬度只有HRC40~45之间。
我们把上次出现渗碳淬火零件重新去做渗碳淬火工艺,发现还会出现这个同样的现象。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横着放?还是竖着放的?

网友:
感觉跟淬火工装有关

网友A:
零件的中间部分硬度和渗层都可以达到要求,但是零件的两头硬度基本上都达不到要求 ,硬度只有HRC40~45之间。

不太明白大侠的表述。大侠的零件是整体渗碳了还是只渗碳的球面部分。如果只是球面部分,这个描述里的两头硬度不够,中间满足具体指什么?
从硬度上判断,不达标的部分应该是渗碳不足,可以基本判断为渗碳过程中出现碳浓度不均,导致局部没有渗碳成功。大侠找的热处理是大炉?跟其他零件一起渗碳的?

网友(点评):
赞同,图纸上要求球面的硬度,其他地方没有要求要喷防渗剂。加工要求的地方以及重点部位楼主得和别人说清楚。

网友:
曾经遇到过这样的 类似零件,变形量很大,最后没办法只能流出余量靠后面的磨加工来 修正
但是对于硬度,零件长度不长,所以没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可能是零件太长的原因

网友:
渗碳的变形量是比较大。不知采用38GrMoAl调质后渗氮能否满足工况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大侠的表述。大侠的零件是整体渗碳了还是只渗碳的球面部分。如果只是球面部分,这个描述里的两头 ...

我指的是整个零件渗碳淬火,当然球面也是需求渗碳淬火的,两头硬度不行是指的圆柱面两头

网友:
我转告一位热处理专业人士的看法:
金相什么的都没有,只能瞎胡猜。
我胡猜一个,过度预冷了。
过度预冷导致两端硬度低,中间高。
过度预冷导致马氏体转变量少,组织应力小,热应力相对较大。
胡猜的,切勿为凭。
也可能是其它原因。原因的可能太多,无法一一列举。
所以只能胡猜下。

网友:
两头达不到,是不是被挡住了

网友:
参与一下。如同前面的大侠所说,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果是自己的热处理车间,请检查以下原因。
1.渗碳中的碳势是否合理。包括设备密封性,碳浓度,均匀性,加热的均匀性。
2.工件热处理前清洗过程中是否擦拭干净,任何表面污染都会导致渗碳软点。
3.热处理中局部过热导致脱碳或者阻碍继续渗碳。
4.淬火处理是一次还是两次。一次处理如果冷却速度过快,一方面不利于马氏体形成,保留大量残余奥氏体,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异常软组织项。可以考虑淬火后深冷处理检查是否得到合适硬度。也可控制冷却速度,采用二次淬火的方式提高硬度。
5.淬火准备前保温时密封不严导致氧化脱碳。
以上

网友:
努力回帖,提升级别

网友:
渗碳软点

网友:
变形有点大

网友:
至少楼主的工艺写得很详细,参数很明确,赞一个

网友:
好久没看这样的图了,看看,回忆起不少知识

网友:
用液氮试一下,变形量小一些,硬度也可以达到,硬度程可能没有厚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渗碳层有点厚,渗氮试试

网友:
热处理是个大学问啊

网友:
自己也不了解,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