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传动中V带和多楔带怎么选用

楼主(2015-12-08):
既然多楔带兼有平带和V带的优点,为什么还要用V带呢?
干脆用V带的地方全都用多楔带替换,可以吗

网友A:
要降低成本。

网友:
大型号的多楔带还真没见过,小机器用起来蛮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降低成本。

多楔带比V带贵些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吧?你想是多条贵,还是一条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降低成本。

使用V带传动又不只是用一个V带,是多根V带啊。 反而换成多楔带只要一根。所以书上说多楔带解决了多根V带长短不一而使各V带受力不均的问题。  而且刚才淘宝查了一下,貌似V带反而贵些

网友B:
多楔带是基于同步带跟三角带之间的东西,同样功率下价格肯定贵,工艺复杂的多,做三角带的设备便宜的很,多楔带的贵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楔带是基于同步带跟三角带之间的东西,同样功率下价格肯定贵,工艺复杂的多,做三角带的设备便宜的很,多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