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600-3蜗轮的许用接触应力,手册上没有,如何查到

楼主(2015-12-08):
新手求助:QT600-3蜗轮,分度圆160,转速1.5,许用接触应力是多少?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有,几本材料书上也没查到。是否有什么换算方法?我该怎么办?请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
难道不是600?

楼主:
这个..只知道抗拉强度是600,不知接触应力是否也是。但看成大先版手册蜗轮一章,举了几个例子,其中有两个是灰铸铁,在低速时,接触应力与抗拉强度基本一致。HT200和HT150的接触应力好像是150至120。但未指明就是抗拉强度。所以,我就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