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几个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5-12-08):
1.怎样确定螺纹的旋进方向,是否是右旋顺时针为旋进,左旋逆时针为旋进?
2.表面处理(镀锌、发黑等)及热处理对零件的表面质量(尺寸公差精度、粗糙度等)是否有影响?
3.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孔轴极限偏差数值是不是有什么规律,比如说相同基本尺寸的轴的基本偏差数值f6比g6多10μm。。
4,在加工阶梯轴时退刀槽有多大的重要性?我看到有的图纸设计了退刀槽,而有的图纸没有设计退刀槽。

网友:
1、这个你得确定先分得清左右。。。
2、有影响(我觉得我说了句废话。。。)
3、这个楼主可以把你发现的规律发出来交流下啊,有好东西不要藏着掖着啊。。。
4、坐等大侠。。。

网友A:
1.这个是一种方法 但不是绝对的。
2,会  不同材料零件 影响不同  好像镀锌表面处理误差比较大啊 误差65UM到100UM多都很正常,而热处理形式太多总体来说影响尺寸倾向多些。重要尺寸一般是热处理后在精加工。(我也接触不是特别多)
3,公差是根据需求选用的 或者选配的。 对于特定配合书上是说规律的,实际生产中规律好像有个什么理论(很复杂的,这个要等做质量精益生产大侠来说一下)。
4.需要紧密贴合或者配合的阶梯轴,或者螺纹要拧到底情况。

网友:
把螺纹立起来看,右边高就是右旋,左边高就是左旋

网友B:
4沟槽的作用一是保证加工到位,二是保证装配时相邻零件的端面靠紧。如果保证装配时相邻零件的端面靠紧轴肩的位置,必须要求绝对的直角而在小的车刀,也加工不出绝对的直角,所以,就只能加工退刀槽。
1对于螺纹旋向,请搜索右手定则和左手定则。
2表面处理当然有影响,我在你脸上刷上漆,你的皮肤表面会怎么样
3规律性的孔轴偏差只对大批量生产有效果,因为大批量生产不可能全检,只能抽检,而如果不保证公差,则抽检无意义。

网友:
有左手和右手螺旋定则

网友C:
1.把螺纹竖起来看,左边高就是左旋,右边高就是右旋
2.有影响
3.我看不出啥规律,都是按机械手册查配合公差
4.加工退刀槽主要是为了安装配合时相邻两个零件端面紧靠
我也是新人,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沟槽的作用一是保证加工到位,二是保证装配时相邻零件的端面靠紧。如果保证装配时相邻零件的端面靠紧轴肩的 ...

说的有道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是一种方法 但不是绝对的。
2,会  不同材料零件 影响不同  好像镀锌表面处理误差比较大啊 误差65UM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把螺纹竖起来看,左边高就是左旋,右边高就是右旋
2.有影响
3.我看不出啥规律,都是按机械手册查配合公 ...

嗯嗯,多学多问

网友D:
退刀槽主要是退刀用的,你不设计加工时工人也会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退刀槽主要是退刀用的,你不设计加工时工人也会来一个

哦,原来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