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前的一段光孔的作用?哪位大神分享一下

楼主(2015-12-08):
螺纹孔前的一段光孔的作用?哪位大神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螺栓长则柔,短则刚。

网友:
我出图时,轴类零件不喜欢画退刀槽,所以一般就在螺纹孔前面开个光孔,这样才能旋到底�

网友:
1.如处士所说,’螺栓长则柔,短则刚‘,增加强度,减小刚性的一种方法,与空心螺杆类似

2.一般光孔底部并不是平的,而是有一定锥度的,此处国外设计用的较多,起到螺纹受力均化的作用

网友:
真没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