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轴精加工后渗碳会不会变形?

楼主(2015-12-09):
42CrMo材质圆钢,直径30H7长度90最小端直径10长度17,要求渗氮深度0.15-0.2mm,请问精加工10H7后,再渗氮可不可以?渗氮后会不会有尺寸变化?如果渗氮后再加工,那么10H7余量多少合适呢?

热处理工艺如何安排。

网友:
轴很小不会。

网友A:
光渗碳没有淬火吗

网友A:
以前接触的工艺都是先热处理,最后精加工,至于你的余量,个人经验,这个直径和长度上,留0.1-0.15就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接触的工艺都是先热处理,最后精加工,至于你的余量,个人经验,这个直径和长度上,留0.1-0.15就足够了 ...

你可知道渗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渗碳没有淬火吗

是渗碳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知道渗层多少?

直接安装滚针轴承。无内套的滚针轴承。深层多少合适。

网友:
楼主标题写错了,应该是渗氮吧?H7公差,为什么要先加工再热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安装滚针轴承。无内套的滚针轴承。深层多少合适。

为什么不用有内套的? 无内套的话渗层怎么也要0.6mm以上的才行

网友C:
42Cr是渗氮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Cr是渗氮材料?

42CrMo

网友(点评):
我只是懒得往下打了

网友:
渗氮后硬度较高,加之渗氮时产生变形,在磨削加工,会出现渗氮层不均匀甚至局部已加工没,最好控制渗氮前的质量,比如表面光洁度,尺寸精度,材料应力等因素,控制渗氮工艺参数,减小变形,渗氮后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