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非金属项目求助

楼主(2015-12-09):
        现有一发泡产品(车门内侧护肘),其生产流程为1.模具成型 2.人工手剪毛边,现需要做一条自动化生产线将人工剪毛边换为机器人激光切毛边,但是目前我们掌握二氧化碳激光切非金属方面的资源比较少!
        请问社区内有没大侠做过激光切割非金属项目,尤其是有可集成到机器人手臂上的经验资源,急求!提供资源可提供报酬也可以后面合作开发,谢谢!

网友:
没做过,但是现在很多亚克力都是用激光切割的,仅供参考

网友A:
即使让做激光切割机的企业开发这个产品,我估计费用不会很低,要想做肯定能做出来,但要考虑成本以及后期的使用费用等等,需要三思而后行。。。。。。

网友(点评):
谢谢!但是有没个具体联系厂家呢?

网友:
CO2激光可以,根据切割厚度去定一下激光管的功率、出光方式即可

网友(点评):
谢谢,你有没可以做的资源?

网友(点评):
我用的新锐V系列的激光 你网上看能查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让做激光切割机的企业开发这个产品,我估计费用不会很低,要想做肯定能做出来,但要考虑成本以及后期的 ...

网上有好多做激光切割机的企业,你可以找个电话联系一下。他们应该会给出一些思路。

网友(点评):
找到的都是机床式的,现在是要求二氧化碳激光发生器不能动,找不到类似的

网友:
主要看你这个产品是需要三维切割还是二维切割。如果只是二维切割应该很多都能做的。我以前做激光切割设备。
切割本身没问题,关键是夹具及产品详细剖析

网友(点评):
三维切割,不过是机器人带动激光头沿轨迹运动,所以需要激光头能集成到机器人

网友(点评):
困难在机器人的部分,激光现在这么些年下来很成熟了。你可以选配光纤传输激光源,将输出头安装到机器人上。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选配光纤传输,将切割头固定在机械手上,
切割或者不切割控制可参考焊接机器人(机械手+焊机)的作业方式

网友:
这一套最低20W,有这个钱不如模切来的实在,这种激光需要光纤传导,成本高,

网友:
机器人加光纤的无法切割非金属,只有二氧化碳的才可以,但是二氧化碳都是机床式的,成本太高。可以考虑机器人加水刀切割,或者直接开模具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