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喷一层很薄的铁氟龙是什么工艺

楼主(2015-12-09):
有谁知道,金属表面喷一层很薄的铁氟龙是什么工艺。找什么厂家做。

网友:
就是表面镀铁氟龙,表面处理。

网友:
别人怎么回答,外协喷漆的地方问问吧

网友:
喷塑工艺

网友:
这个应该是橡胶塑料制品在表面喷氟处理。一般橡胶厂可能会有。
喷氟能提高表面性能,耐磨,光滑,提升密封性能

网友:
涂覆铁氟龙,工艺和喷塑相近
我以前用过
当时选择这样用是为了减小表面摩擦力

网友:
和喷漆工艺几本一样,就是烤的温度高些,我做的说能耐温三百多度
有的喷漆厂有做这个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

网友:
coating 鐵弗龍,噴上去 後加熱固化

网友:
有专门的特氟龙喷涂厂家,你可以找找看 。在北京前几天我刚刚做过一批。

网友:
不粘锅就是采用这种工艺进行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