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个850,应该在线轨还是硬轨?

楼主(2015-12-09):
看见大部分人的都是硬轨。

可是东台的,mv820,都是线轨?

应该买线轨,还是硬柜?

到底区别在那里?

主要做45号钢,这个线轨可以吗?

网友:
建议选硬轨

网友:
我也建议用硬轨

网友:
做钢件就不要买线轨道了,线轨适合高速轻切削,像铝件,精密小零件等。

网友:
楼上说的对!也可以考虑两线一硬!

网友A:
建议硬轨,线轨价值不大. 而且刚性差是硬伤。不要听厂家吹牛。目前线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噱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硬轨,线轨价值不大. 而且刚性差是硬伤。不要听厂家吹牛。目前线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噱头

请教硬轨如果是精度高的要贵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硬轨,线轨价值不大. 而且刚性差是硬伤。不要听厂家吹牛。目前线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噱头

如果线轨,做钢件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明显硬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硬轨啊

零件不超过100kg。线轨有问题吗?

写的是额定负载是500kg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硬轨如果是精度高的要贵很多吧?

你需要很高的精度吗?0.001公差?如何没有这么高,硬轨完全满足。线轨最大的问题是刚性不足,开粗超级痛苦。而且大吃刀对线轨伤害很大,开粗用线轨,2年就让机床报废。而且目前硬轨的速度不比线轨差多少,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线轨,做钢件会有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天天做钢件,线轨你就哭吧。吃刀不行,震颤厉害,加工效率下降,刀片用的多。总之一般只是精雕机才用线轨。几年一过,换导轨吧,精度直接就没有了。
总之我们10多年经验看,线轨就是噱头,不管是数控车还是加工中心,根本就是垃圾,你能保证你的机床永远不开粗,单件产品呢,还分两台机,开粗,和精铣分开搞?
理论很美,现实中就是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很高的精度吗?0.001公差?如何没有这么高,硬轨完全满足。线轨最大的问题是刚性不足,开粗超级痛苦 ...

再请教那些刮研过的硬轨滑台能到什么公差呢?有无刮研的硬轨会有多大的差别呢?现在的那些硬轨机器有刮研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那些刮研过的硬轨滑台能到什么公差呢?有无刮研的硬轨会有多大的差别呢?现在的那些硬轨机器有刮研 ...

硬轨的机床基本都是有刮研的,现在底面多数为耐磨条(贴塑面),也有少数底面是铁面刮研后与研磨导轨接触的,

至于精度,你也没说不知道多高才算高,不过硬轨价格确实贵。

你要求精度高就不能重切削,重切削就不要要求太高精度了,(有一种静压导轨两者兼顾但是一般的厂家是没有预算的)

至于什么两线一硬,除非你加工的时候只有z轴运动,不然意义不大;

工作台最大承载能力指的是在最大承载时机床可以保证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天天做钢件,线轨你就哭吧。吃刀不行,震颤厉害,加工效率下降,刀片用的多。总之一般只是精雕 ...

换线轨,应该不影响精度吧

网友(点评):
谁告诉你的,除非你拉回原厂,车间现场换线轨都有点问题,相当理论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之前看买二手永进的立加,买的二手,就在二手市场换了全部的丝杠。

网友:
实际使用中应该选硬轨吧,但是好象有种双滚柱线轨的荷重比一般线轨要大很多!可以去咨询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硬轨的机床基本都是有刮研的,现在底面多数为耐磨条(贴塑面),也有少数底面是铁面刮研后与研磨导轨接触 ...

感谢你的回复,因为见识少,只见过那些小型的数控仪表车和简易数控车是用硬轨,感觉那个价格应该不会有很高质量和精度的存在啊。
另外以前也曾被一个加工厂的厂长误导,他是做一些汽车上面的零件加工的,都是铸铁的毛坯,车铣钻加工,他那里都是简易数控车开粗,线轨的车床精车,他一直就说硬轨的数控车就是垃圾,看来这位厂长也没见过什么好的硬轨车床。

再请教像一般的普车的滑轨精度能比线轨的精度高吗?

网友(点评):
高档的硬轨可比线轨贵多了。垃圾吗 哈哈

网友E:
线轨就可以了  什么年代了还硬轨
你做产品的 在满足加工和精度的前提下 速度是关键 硬轨的慢的很  线规的至少是硬轨的速度2倍以上
做模具选硬轨还差不多

网友(点评):
不要误导别人,本身机加工在切削的时候在速度上两个没有区别,速度差别主要是在空跑,G0速度 ,而这个时间是很短的,即使是硬轨的2倍,一个产品下来也不会误差几秒,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的回复,因为见识少,只见过那些小型的数控仪表车和简易数控车是用硬轨,感觉那个价格应该不会有很 ...

只能说同价格线轨精度比硬轨高,

你始终没有说加工精度要求是多少切削量多大,这样别人很难帮到你的。

网友(点评):
顺便再说一句,现在销售推线轨的概率比较高,利润大价格低, 他卖了设备保修期内没问题就行之后他才不会管。

网友(点评):
高吗,不觉得。我怎么觉得有时候不高呢。

网友(点评):
我也不懂多大的切削量,就是讨论楼主要的这种850的机器嘛。我觉得线轨可能最大的优点就是坏了磨损了可以快速更换,硬轨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轨就可以了  什么年代了还硬轨
你做产品的 在满足加工和精度的前提下 速度是关键 硬轨的慢的很  线 ...

你好懂  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是东台的吗?

网友:
国内组装机床只能考虑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国内机床只能考虑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国内机床只能考虑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线轨!!!!!!!!!!!!!!!!!!

重要的事情要说3遍!

网友(点评):
非常赞同,国产的最好选线轨。滚柱或者说圆柱滚子的线轨就可以了。配置规格可以参考台正的光机参数,网上有的。 硬轨的是刚性好,而且小日本做硬轨比如大畏,人家也是二三十米的快速移动速度,硬轨好坏要看谁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建议硬轨,线轨价值不大. 而且刚性差是硬伤。不要听厂家吹牛。目前线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噱头

其实嘛

大家都忽略了很多很多问题

首先,线轨分很多种,并不是说线轨不能高刚性加工。
我给大家普及普及:

第一,线轨分滚珠线轨和滚柱线轨,后者承载力大很多,刚性不比线轨差。
第二,线轨是分规格的!!!!!35的线轨就比30的承载力大很多!!
第三,线轨是用来承重的!!!而切削刚性看的是丝杆,是丝攻,是丝杆!!!!因为这个看不见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忽略了。丝杆的直径决定了它能承受的切削扭矩!!!别听卖机床的说,我这多少米多少米,多少米。
米你个锤子,无卵用!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最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看机床功率和扭矩啊!!!别忽略了这个玩意!!没有功率谈个毛的切削。我的意见是,钻攻5.5kw(是额定,不是15分钟)是最低最低的限制。7.5kw更好。加工中心7.5kw起步,无上限!不要一味关注最高转速,那个意义真心不大。特别是对于高刚性切削来说。

然后??然后??然后??然后你看机床多重啊。床身都不重的玩意说啥切削。

一分钱一分货,你别以为自己能比机床厂家聪明。低价必然劣质,切记切记!厂家给你随便省点东西,你以为自己占便宜了,后期你就等着石头砸脚吧。

网友(点评):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点评):
赞同。 其实你可以去翻翻马扎克、森精机、德玛吉这些企业的加工中心的介绍,线轨居多。还在于线轨大小,丝杠粗细。功率一定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嘛

大家都忽略了很多很多问题

国产杂牌子的,用的是滚柱。

东台的就是说线轨,其他什么都不说。

但是台湾原装的都是发那科a系列电机。国产的就是贝塔系列电机。

至于其他地方有没有偷工减料,我也不确定。

网友G:
2005年国产加工中心V45,系统0i mc,加工产品,丝杆轴承都没换过,一直批量生产标准件,跟公司其它3轴硬轨(MD系统)比,加工时间优势挺大。30分钟的加工时间,至少要快五六分钟,而且还是MC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05年国产加工中心V45,系统0i mc,加工产品,丝杆轴承都没换过,一直批量生产标准件,跟公司其它3轴硬轨( ...

这个和线轨硬轨关系不大,01年的日本高松机床,硬轨,跑得跟现在的国产线轨机床一样快。

所以不要单纯用线硬来衡量快速移动的速度

网友:
一样价钱线轨好对吧?

网友: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说法,黄海同学一直以来都让我感觉很能看本质,但是yestwp同学说的确实很对,而且稍好些的斜轨数控车基本都是线轨,你要说线轨刚性不如硬轨,人家8mm吃刀,50的U钻用得比十来万的硬轨机不是溜多了。机床刚性究竟是取决于轨道还是丝杆?

网友:
看来楼主很嫩。当然是硬轨好的啦。

网友:
硬轨的比线轨的更便宜。

网友:
看自己用途吧,高光,钻攻,就线规,重切就硬轨咯

网友(2016-01-20):
国产或者国内组装,线轨。,最好是滚珠线轨,还要注意一下线轨大小,丝杆大小,江苏那边的各种标准

网友(2016-03-27):
建议用硬轨

网友:
见识了,分析的很有道理,这个得看谁做的,硬轨看厂家的加工工艺和装配水平!

网友(2023-01-11):
|hawwtrain发表于 12-13 20:11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说法,黄海同学一直以来都让我感觉很能看本质,但是yestwp同学说的确实很对,而且稍好些的斜轨数控车基本都是线轨,你要说线轨刚性不如硬轨,人家8mm吃刀,50的U钻用得比十来万的硬轨机不是溜多了。机床刚性究竟是取决于轨道还是丝杆?
导轨和丝杆都有影响吧?

网友(2023-02-13):
都在让人家选择硬轨,加工的具体情况都不是太清楚,楼主还是把加工的具体情况跟要求说明白,不要让人带歪了

网友:
建议全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