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挤压丝锥底孔--高手出来聊聊

楼主(2015-12-09):
有一客户要做以下的过盈螺纹挤压丝锥,请高手指教一下,螺纹底孔应该做在多少合适,这种螺纹底孔的直径如何确定。加工铝件。

楼主:
以M7与M10为例。。。

网友:
不懂,期待大侠

网友A:
让丝锥供应商提供底孔直径数据。
百度的,别人说是底孔直径=D-0.5P。
M7*1,底孔=7-0.5*1=6.5
M10*1.5,底孔=10-0.5*1.5=9.25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中径

网友:
总体上讲,挤压丝锥底孔钻头的公差比同规格的切削丝锥底孔钻头公差小··举个例子 M3的切削底孔是2.5+0.1 ,挤压底孔的公差是2.78+0.03 ,(螺纹要求底孔2.46-2.6) 我们M10*1.5 挤压丝锥底孔是9.21  ,实际生产中挤压底孔的大小和丝锥公差(中径)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丝锥供应商提供底孔直径数据。
百度的,别人说是底孔直径=D-0.5P。
M7*1,底孔=7-0.5*1=6.5

不错

网友(点评):
这只是理论,还要看材料的

网友(2016-03-03):
挤压丝锥生产厂家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看看过盈配合螺纹的国标或客户要求的标准,要求做到什么等级的过盈量,再根据过盈量和客户提供的图片计算相应尺寸

网友:
一般不同刀具厂家的挤压丝锥的底孔钻头直径是不同的,这个真应该由丝锥厂家提供。比如多玛M6*1的挤压丝锥,底孔要求是5.56mm,OSG的是5.5。而且,挤压丝锥对底孔孔径精度要求比切削丝锥高,一般不要超过+—-0.05mm。另外,对润滑也有很高要求。而螺纹精度(中径)一般是靠丝锥本身精度等级来保证。

网友:
上面说的是普通精度螺纹。攻过盈螺纹,最好把螺纹精度等级,公差范围发给丝锥厂家,让他们算。

网友(2016-04-04):
找一下OSG的的攻牙针底孔目录就可以了

网友(2016-10-19):
公称直径在M14,以内
底孔直径=D-0.5P

网友:
我是丝锥厂家应用技术的路过,,,,,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