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什么胶水

楼主(2015-12-09):
各位社友,下午好!想咨询图片中使用的是什么胶
图片是一个导套。外径70mm,与机架填充间隙 1mm,需要粘结后剪切力越大越好
先行谢过!

楼主:
网上搜索的圆柱固持胶填充间隙均不到0.5mm

网友A:
能确定1mm间隙全是胶?
会有其他的结构吗

网友:
大侠,俺不是搞这个,你太抬爱了。

网友:
我所知道的第一个应该用无氧铜粉末+磷酸那种,第二个就是环氧了

网友:
环氧树脂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确定1mm间隙全是胶?
会有其他的结构吗

从实物观察中间为一层半透明胶质,具体是什么正是在下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