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Rmax和Ra的关系?

楼主(2015-12-09):
记得在哪见过,Rmax约等于4Ra,是吗?请教一下知道的各位。

网友:
你把那个最简单的波峰波谷图看清楚了,就清楚了~ 较简单的换算,就是4倍

网友:
两个量没有直接联系吧,书上说有也是扯淡的。

网友A:
Ra是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Rz是在取样长度内,五个最大的轮廓峰和五个最大轮廓谷之间的平均高度差
Rmax是在取样长度内最大峰高与最大谷深的高度差
Rz、Rmax在德国图纸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取點範圍不一樣

网友(2018-08-11):
引用 网友A:
Ra是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Rz是在取样长度内,五个最大的轮廓峰和五个最大轮廓谷之间的 ...

Rmax解释不对

网友(2018-09-18):
对于粗糙度的 要求,其实如果 不是做基础研究的,对这个的 设计一般都是拿来主义或者 借鉴参考的吧
特别是粗糙度分门别类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