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管/精拔管等管类件产品镀锌后内部生锈,讨论

楼主(2015-12-09):
       目前,客户要求管类件在弯管制成产品后,表面进行镀锌(彩锌)处理,图纸要求 20#无缝管 , 但是实际考虑到产品内腔的清洁度等要求,我们采用了同规格的精拔管。  在产品镀锌后,检验发现:①弯管处出现锈斑等情况,返工镀锌得到情况还是一样。造成大面积产品滞留,无法供货。②精拔管镀彩锌困难,第一次镀锌后,管子表面出现黄褐色或褐色大面积区块!需要多次镀彩才能表面形成稳定的镀锌层,且容易在油洗试压过程中,镀锌层脱落。

   自己分析:
        1、管子采用的是 Φ18 ~ Φ25  的精拔管,因为产品本身有效长度过长,导致镀锌悬挂时候,弯头处有酸洗留下的残渍,导致产品弯头部位腐蚀生锈。
        2、精拔管本身表面有抗腐蚀成分的表层(我个人不是很懂),将表面对于镀锌难度增加,造成镀锌管镀彩效果很差。

    需要解决的困难:
         1、产品我在下面有附图,可以看一下!该管类件材料换成 20#无缝管 是否可行?稳定性怎么样?
         2、因为弯管多,管件长,是否有好的方案进行内部生锈情况的控制。(目前我在考虑内腔冲洗、两端封堵等方案)可行性?
         3、质检人员要求产品内腔要求有镀锌层,我问过对应镀锌师傅,说难度很大,无法实现。

    请大家给予指点,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5-12-21 11:19):
上次自己照片太大,没上传好!就出差去了!!刚回来!我把相关照片回复贴17#楼,大家帮助看一下!谢谢!

楼主:
相关产品照片

网友(点评):
照片不要太大。2M 以下

网友:
请编辑插入照片,点击上传图片的小图标。

网友:
没有图,无法解决问题

管类电镀靠的是挂具和设计,这个需要专业的人,肯钻研的人

网友:
1  精拔管和20#无缝管成型的工艺就不同,要看产品起的什么作用而选择,价格来去也大
2  听你的意思,貌似产品弯曲是红弯,如果是冷弯的话,弯曲部位应该不会有脱落;工件的内部镀锌估计有难度额,看吊镀是什么池子,什么挂具的
上图说话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我目前碰到的电镀厂,长管子类的零件内壁电镀是镀不上的,即使能镀上也是极薄的一层,不专业的解释是管类零件特别是比较长的电镀通电后,内腔形成磁场,锌或其他离子覆不上。想要镀只能内腔加上阳极,据说可以用多孔塑料管通阳极后插入内腔就可以。这个费用不低。
内壁镀不上,基体直接和钝化液接触,即使烘干表面也是土黄色,看着就像是生锈,钝化液有残留那就锈的很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碰到的电镀厂,长管子类的零件内壁电镀是镀不上的,即使能镀上也是极薄的一层,不专业的解释是管类零 ...

内壁镀不上,不是磁力问题,是因为电力线被屏蔽,所以无法获得镀层

解决的费用其实并不是很昂贵,挂具的价格增加一倍左右基本就可以解决问题,当然解决不是所有问题,具体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呵呵,其中有一点赚钱的小秘诀

网友(点评):
是的,有点小技巧的,哈哈,不过楼主说的不清楚,我是想告诉他具体怎么解决的,可惜人不见踪影

网友C:
你能镀上我拜你为师,顺带我这几十年白干了

网友(点评):
请问为什么镀不上呢?可以大家交流下,难得在论坛上看到个同行

网友:
内部用防锈剂过一遍

网友D:
LZ采购的无缝精拔管内孔光洁度大概在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镀上我拜你为师,顺带我这几十年白干了

朋友想必是电镀行家,失敬~

网友:
管子内表面先电腐蚀一层然后再电镀,氧化层,粗糙度什么的得自己琢磨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壁镀不上,不是磁力问题,是因为电力线被屏蔽,所以无法获得镀层

解决的费用其实并不是很昂贵,挂具 ...

那电镀的单价会不会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电镀的单价会不会上去?

分摊挂具的成本

至于电镀消耗的锌原料其实基本可以忽略,因为管壁溶解等等造成的杂质,处理的费用和电镀消耗是差不多的

还有就是挂具复杂的人工费用,会要消耗的工时变多一些

不过,你觉得知识值多少钱?我觉得收费增加30%-50%是合理的

楼主:
不好意思!上次没传好,就出差了!刚刚回来!!补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壁镀不上,不是磁力问题,是因为电力线被屏蔽,所以无法获得镀层

解决的费用其实并不是很昂贵,挂具 ...

管子大的,我们都做了专用挂具,就是目前都是小管件,电极线也穿不进去!里面就没有镀锌层

楼主:
这些是镀锌(镀彩锌)不合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呢?

图片已经重新发过!在17#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摊挂具的成本

至于电镀消耗的锌原料其实基本可以忽略,因为管壁溶解等等造成的杂质,处理的费用和电 ...

我已经把上次上传失败的照片重新上传!请大神你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采购的无缝精拔管内孔光洁度大概在多少?

采购的无缝精拔管,里面我看过光洁度蛮好的!我可以拍照片给你看!17#楼那边,有部分是可以看出来的!表面我已经经过磷化!

网友:
首先,冷拉的管子,表面因为需要在钢材上做磷化润滑,在拉拔过程中,磷化膜会残留在表面,比较很难去除,,建议冷拉管在你们工厂折弯之前先预喷砂一下,去除表面的各种杂质再去折弯焊接,电镀
其次,某些,应该是挂具的导电不太好吧,这个问题不好说,挂具,工人操作等等因素都是存在
再次,做彩锌,我们一般建议最好使用碱性镀锌,这样不管是在外观,性能方面,都会比酸性镀锌好一些
还有,你这个折弯管内部应该没有什么办法能镀上锌,太坑了,山路十八弯,做辅助阳极不太现实
最后,钝化是最可能造成你管内生锈的原因,注意钝化后的清洗吧

总之,祝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购的无缝精拔管,里面我看过光洁度蛮好的!我可以拍照片给你看!17#楼那边,有部分是可以看出来的!表面 ...

我想用无缝精拔管的内表面,配合轴做导向,是否可行。
看了17#图,感觉不太理想哦

网友(2022-08-16):
你好楼主,我是山东无缝钢管生产加工厂家,有无缝钢管需求计划可以联系我16678182896(微信同号)